华硕k42dy 插上电源待机0.35 过几秒后待机0.015 触发后电流0.19

楼主(2014-08-01):
华硕k42dy  插上电源待机0.35 过几秒后待机0.015  触发后电流0.19   看帖子说有通病 1.2v南桥待机电压容易有问题。。。要换南桥边上的一个100的电容,  请问这个电容在哪里啊啊啊?  大家给说下 求助。。。。

网友:
哪位维修过的兄弟给圈圈下,感激不尽哪!

网友A:
南桥旁边1.23V供电 电容坏了换了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旁边1.23V供电 电容坏了换了就OK了

哪个电容,不会找啊  没图纸!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.......

网友B:
找到了  100uf  2.5v的 电容!问题解决了!

网友:
华硕的就这样跟个线都没有图纸,整的半死

网友:
南桥旁边的  你仔细看下

网友:
100这个电容应该很好找啊,看图纸就OK啊

网友:
待机这么高  肯定热啊   哪热搞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找到了  100uf  2.5v的 电容!问题解决了!

电容在哪里啊,有图片么,方便方便大家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容在哪里啊,有图片么,方便方便大家啊

一个比较大的电容,,,图片传不上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比较大的电容,,,图片传不上来!

压缩后能传上来!

网友:
我也刚好修到 这板。一样的故障换了那个电容就好了,这电容引起1.2V不起导致不开机

网友:
刚刚找图纸的时候看到这个帖子,正好 就换了。

网友:
濂戒笢瑗

网友(2014-09-13):
受益匪浅呀,手里正好有个机器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摸下发热

网友:
怎么下载还要分呀

网友:
供电芯片第8脚的的电阻阻值多大的啊,麻烦LZ告诉下啊

网友:
刚好也休一个这样问题,不过没好。。应该是进水别的问题

网友:
找点位图看看

网友(2014-10-23):
果然如此,俺也搞定一个!O(∩_∩)O谢谢楼主分享,5分花的值

网友:
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华硕的心情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,果真如此,换了这个电容就好了,感谢楼主的分享!

网友:
换完好了吗

网友:
新手路过,努力学习中。

网友:
待机0.35 大了吧   看下哪里有微短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