致铭主板求救啊!

楼主(2014-08-01):
zm-elg41h-lm 的主板,电压正常,就是不跑吗,这板子容易坏哪啊???

网友:
有复位吗?

网友A:
如果供电时钟复位包括CPU复位都正常,重刷BIOS无效就宣布死亡吧。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这样问问题怎么样帮你解决呢?

网友:
图和各个地方电压,不然没法提供看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供电时钟复位包括CPU复位都正常,重刷BIOS无效就宣布死亡吧。

同意LZ芯片的说法

网友:
那你就按时序修吧

网友:
今天我修了 这一块板    也是有复位不跑吗    南桥    北桥都干了还是不行   当料板了

网友:
IO这个板子的IO很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