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6zg 触发1.1

楼主(2014-08-01):
前几天,客户拿来一台Acer 4736zg的机器,本来亮机但是用一段重启,拆开测了一会,又放了一会,再触发1.1,不过内存,北桥烫,测了一下没CPU复位,我现在可以确定是北桥问题吗

网友:
就这样就想确定北桥问题,这机器很明显通病很多,都没有去检查

网友A:
北桥自古以来温度就不低~~~你这种情况还需详细诊断,没有复位说明机器欠什么电压或者还差什么信号,你之前说能亮机的 那么内存的嫌疑较大

网友B:
可以先刷个BIOS,记得4736有刷过BIOS好的,还有这款EC也爱坏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.......

网友C:
可以先加热一下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先加热一下北桥

加焊了两次,无反应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刷个BIOS,记得4736有刷过BIOS好的,还有这款EC也爱坏

谢谢提醒, 一会就去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北桥自古以来温度就不低~~~你这种情况还需详细诊断,没有复位说明机器欠什么电压或者还差什么信号,你之前 ...

内存由供电,我也换了好几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刷个BIOS,记得4736有刷过BIOS好的,还有这款EC也爱坏

请教大神,如何刷BIOS?

网友:
能亮又不亮   仔细检查下吧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

网友(2014-09-03):
楼主是新手哈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显卡有个1.1个供电没出

网友:
先找通病,最后才考虑要整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