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自己弄出来让自己蛋疼问题的N3010的维修经历

楼主(2014-08-01):
         一台自己弄出来让自己蛋疼问题的N3010的维修经历,希望大家记住我惨痛的教训。
     情况是这样的,接到机器的时候电流跳不过显卡,首先觉得就是显卡问题,但是手头没有显卡芯片换,就先排除一下其他可能性咯,因为看到显卡供电芯片下管有点颜色发暗,就想拆下来看一下它有问题没。
     悲剧就从这里开始啦,拆的过程中,镊子抖啦一下,芯片掉地上找不到啦,无奈之下,找料板芯片补啦一个,确定其他供电呀什么的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,就订啦显卡芯片216-0774009,等啦三天终于到货啦。
     满心高兴把显卡换上去,这下可惨啦,通电头一次开机DELL的LOGO闪啦一下就掉电,然后再开机,刚要出LOGO就掉啦,怎么回事呢,太奇怪啦这现象,蛋疼呀,没办法,以为显卡没做好,还好订啦两个芯片回来,有一个做备份的,把另一个换上去,哎!涛声依旧,客户催的急,没办法,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呢?
     看样子只能司马当活马医啦,四方求证,同行朋友说南桥真有可能,我只能越来越相信是南桥,换呗,等待着换好故障就能解决,没想到,涛声还是依旧啦,
    怎么回事呢,连续换啦几个芯片都不行,南桥也换啦,测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,没异常,会不会是拆的那个供电下管的问题,?抱着试试态度,又同时把上管下管一起换啦,还是一样的现象,难道与上管下管没关系,因为我平时换这种管子的时候都是上料板上拆就行啦,所以就没再怀疑这两个供电管子,仍然无头绪中。。。。
    反复揪心啦好几天,仍然一无所获,,今天早上,突然看到一个料板,待机供电上下管也是那么小的个头,难道是显卡那两个管子功率不足?再换一个?
    弄啦几天,终于等回来好运,同时把上管下管换成料板上的上管下管,奇迹发生啦,DELL的LOGO 出现啦,还不掉电啦,问题解决啦,反思,在反思呀,
    这问题就是自己弄出来的,刚巧之前换的供电管子功率不够,导致显卡以工作就负载不起,而掉电,
    今天把这个写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,平时代换东西的时候要把原来的东西尽量装回去,然后就是代换的时候还要注意下管子的功率呀什么的,否则就要像我这样功夫白费啦不说,还耽误啦货期,给自己和顾客添堵,

网友:
弯路,能走出来就成功, 仔细来吧,

网友:
呵呵,找到问题就好

网友:
峰回路转皆大欢喜

网友:
能找到问题就不错了

网友:
就当长经验了

网友:
权当积累经验了。。。一般代换的时候都是对照图纸换的

网友:
就当长经验了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般有cpu供电的管子换其他地方的都没问题,我一般是拆台式机的cpu供电上下管来换

网友:
有cpu供电的管子拆台式机的cpu供电上下管来换

网友:
看来没南桥什么事啊,你也给换了,这工程搞大了。

网友:
我平时拆换管确实是随便换的,只要是同类型的管子就代换了,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,谁知道哪个管子的功率是多少呢

网友:
搞维修要有电路知识,还要学会看电路图,换最好是同型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