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4A,版号BA41-01666A,无集显供电。

楼主(2014-08-01):
换过HM65,刷过BIOS,换过内存,0电流一直在0.6徘徊,待机0.1---无从下手,求高手指点!!!!

网友:
集显供电要跑马才出来

网友:
找PG 看看吧  ==========参考论坛 G470 那个示波器  其实也是PG 问题

网友:
我知道HM65 是CPU跑马才能出来,怎么修这个CPU跑吗?供电,时钟,复位??

网友:
CPU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修集显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