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v20

楼主(2014-08-01):
谁能告诉下我 神舟uv20-c17 51125旁边 R504 R506这两个电阻是多少阻值的

网友A:
这种问题,楼主应该花时间去找图纸或者点位图,,,里面什么标识都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,楼主应该花时间去找图纸或者点位图,,,里面什么标识都有

问题是这两个电阻掉了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....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这两个电阻掉了

图纸和点位图会标识电阻的参数,这个楼主应该知道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图纸和点位图会标识电阻的参数,这个楼主应该知道吧

知道啊  图纸买都买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知道啊  图纸买都买不到

实在不行两个102上~~~

网友B:
可以了  点亮了  进系统了   但按下开关键 灯亮了  要等5秒左右电流才开始跑    这样不知道稳不稳定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了  点亮了  进系统了   但按下开关键 灯亮了  要等5秒左右电流才开始跑    这样不知道稳不稳定

一般维修的机器都要测试的,,,,用一晚上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维修的机器都要测试的,,,,用一晚上就知道了

现在就不行了  51125工作正常  插上电 3V 5V都出来了  23脚的PG 信号都出来5V了    开机灯亮  但电流不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