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500G st3500413as 识别不出正确硬盘型号

楼主(2014-08-01):
DELL OP390台式机的希捷500G st3500413as硬盘一天死机后重启无法找到硬盘

挂到别的机子,启动时磁头有明显不正常比较大的声音,10来秒后恢复平静,BIOS 里面显示型号 ST-M13FQBL, 进入系统滚动条时间特别长,进系统后磁盘管理里面显示磁盘大小7.87G

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,固件坏了还是磁头坏了

网友:
固件或者磁头都有可能,可以先处理一下固件,不行就换磁头。

网友:
一个个逐一排除吧。

网友:
固件或磁头坏了估计你都没有办法搞定。还是放弃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