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69 掉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DELL 15Z 1569的机器,开机一分钟内掉电,掉电前风扇,转速加快,掉电还能再开机,,不知什么原因/

网友:
有滑可能是BIOS的原因?我的桥的BIOS,刷了后还是这样,有谁有EC-BIOS?如参上传一个,非常感

网友:
查下温控电路

网友:
处理一下散热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.......

网友:
用鲁大师测掉电前温度是不是很高?是不是散热铁坏了?

网友:
根本就进不了系统,如何用鲁大师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