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请教一个问题“接上屏线 开关LED 灯就一闪一闪不接屏线就不闪”

楼主(2014-08-01):
请问是 驱动板 问题 还是电源板问题呢?谢谢先了
电源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屏电路问题,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就是屏电路短路了造成的

网友:
平短路了保护

网友:
测下,屏个电压正常吗?

网友:
屏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屏没有短路!用乐华主板点亮了!

网友:
由于电源带负载能力差,5V给主板供电尚可,开机后屏电路通电即过流保护,一般是5V滤波电容失效,换了再试。还不行,就查稳压,反馈电路。

网友:
300V滤波电容失效也要出问题,此时量300V电压随开机下降即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