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5

楼主(2014-08-01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z475   不触发  求助大神给点思路

网友:
新手学习一下.......

网友:
楼主,太没思路了吧,自己先分析下呀

网友:
量开机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开关,ec,待机

网友:
按开头没反应吗?3v,5v产生没有?

网友:
就是,太笼统了,说详细点儿,帮你分析分析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,首先要用可调电源看看有没有待机呀,没有就得拆机了检查了,你这样说的没感觉太笼统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