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不认I3

楼主(2014-08-01):
B470刚开始铁壳短路换好。。。I3不跑码。。换个双核立马亮机。。然后从G470机器里拿个I3直接触发到0.7掉电到0.1.。。各位进来瞧瞧。。。有没修过的

网友:
那可能还是U供电部分故障

网友:
你上 I3有cpu供电么,应该没有吧,刷BIOS看看

网友:
B470 用的 CPU 有可以用 B940  I5 2410M  用。 还有I3 的?

网友:
BIOS刷过了  触发0.7掉到0.1、在0.7测有CPU供电。。。0.1就没了

网友:
以前碰到刷bios就好  几代cpu没换错吧

网友A:
已经修好。。就是CPU滤波有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楼主高明,一般短路的都会有些烧坏别的元件的

网友:
我现在也修到 一台B470CPU供也有问题不上U除CPU和集显没出其它的很正常一上CPU只有3 5 V    想问下是先有集显供电还是先有CPU供电的

网友:
联想鸟问题真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修好。。就是CPU滤波有个电容坏了

换了滤波电容就能认到I3了。很好的经验。

网友:
怎么会不认i3呢,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吧

网友:
这样也行,I3跟电容有关系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修好。。就是CPU滤波有个电容坏了

我以为是那个svid信号呢

网友:
怎么查出来的,替换吗

网友:
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看你换的I3什么型号的吧!要根据芯片组来换CPU。HM55的话就只支持一代I3    HM65才支持2代I3

网友:
一起我HM55换2代I3上去就烧主板了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一个 只能用双核的上I3就不显,不知道是那的问题,

网友:
刷个BISO试下。

网友:
学习是硬道理 有好东西需分享一下

网友:
滤波电容也能造成这故障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