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c805Intel的机器,电流加到1。0A左右掉电求助啊

楼主(2014-08-01):
东芝c805Intel的机器,电流加到1。0A左右掉电求助啊,;不知道与通病没,以前是时亮时不亮,后来就彻底 不亮了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按时序来。。。

网友A:
CPU 背有   NEC 吗

网友:
CPU核心电压出来了吗

网友:
看看板子  有没有浸液 发霉啥的

网友:
可能那个电没出来,检查各个电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 背有   NEC 吗

没有啊  ,不知道怎么搞lle

网友:
肯定是出来了呀

网友:
先换外设试试

网友B(2014-09-10):
我这和你一样的问题,更换了个CPU供电芯片就好了,但没多久又不行了,现在还在维修中

网友:
我碰到一个加焊CPU供电芯片,好了没一天,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先查下各个电压

网友:
现在来了一台,所有电压都出来了。不上内存不掉的,上了内存后大概30左右就掉。祼板电源在1.7A左右掉。还在维修中。

网友(2014-10-20):
我这里有一台AMD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