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,修打印机需要备什么配件吗

楼主(2014-08-01):
刚开始做打印机维修,需要常用配件有那些啊?有没有人能,提供下帮助,谢谢啊

网友:
备些碳粉,备些硒鼓  就可以了,当然备多少 就看你 生意怎么样了。   如果刚开始没有固定客户,建议不用备太多,以下备货,只是个人建议哈,仅供参考,各种品牌碳粉各备10支,12A、88A硒鼓,各备5个,也可以备些12A鼓芯,刮板等等,当然也要看你 当地市场,什么机器最多,你就再适量增加备货。刚开始不了解市场,可以跟同行之间搞好关系,避免压货,方便以后调货,   祝你生意兴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