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4-08-01):
开机连BIOS都不让我进,硬盘 还咯噔咯噔的响,声音挺大的
想问大神这是什么情况,如何才能进入BIOS
笔记本

网友:
补充一下,笔记本硬盘我是接在台式机上的,难道不可以接在台式机上?
我一个台式机硬盘可以启动,另外又挂了一个笔记本硬盘,就出现1楼的情况了
我用U盘引导启动也不行,开始还是遇到1楼的情况。

网友:
要么接触不好,供电不够,要么硬盘坏了,用MHDD检测一下

网友:
用优盘启动检测一下MHDD

网友:
磁头坏了,还有电路板接触不好

网友:
可能是硬件故障了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硬盘单独接上进BIOS看看,看哪个硬盘接上去出问题,就是哪个硬盘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