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AOCE2250SWN奇怪故障

楼主(2014-08-01):
AOCE2250SWN奇怪故障 ,中间发白,上下两边发灰,换过驱动板无效!
驱动

网友:
屏线问题吧?再不行,就屏电路或屏了。。

网友:
来个图我给你看看

网友:
基本屏电路或屏了

网友:
屏坏了,换块主板试一下,故障一样即可判屏坏了

网友:
一般是屏问题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你是换的原装板还是通用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