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125 23脚没输出

楼主(2014-08-01):
联想 B460进水 拆机发现51123周围有水秀 清理干急后通电测试没有3V 5V 用手摸51123高温 听说51125能代用51123 就换了个51125 换上后3.3V 5V出来了看电流是0.04 按开关不开机
测51125 23脚没电压 其它脚都正常
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给位指教
不开机

网友:
补充 23脚是PGOOD电源好信号指示

网友:
如果不短路的话 可以在3V待机飞线过去。

网友:
可以吗 不会烧坏其它的IC芯片吧 这个23脚链接的5个IC芯片

网友:
电流 0.04 还是哪里短了吧

网友(2020-01-09):
B460芯片坏的少,先查条件,好几个地方容易发霉的,还有EC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