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电流有时0.9有时2.5

楼主(2014-08-01):
联想G460电流有时0.9有时2.5,
触发上电,电流上到0.9时,CPU供电上到0.9A左右,电流无跳变,维持一段时间后掉电,掉到0.022。再次触发,有时电流会直接跑到2.5A以上,瞬间掉电,抓此时CPU供电,输出1.5V左右。CPU供电芯片已换,故障依旧,求指导

网友:
2级电压正常了吗

网友:
这毛病不好修

网友:
CPU换过没有

网友:
这个机子  不好修过啊 我以前也修过  但都没有 修好

网友:
顶起来,把大师顶出来

网友:
人呢  ?  怎么没人呀!求指导 ,在线等?

网友A:
不插电池就不会上到2.5A了吧。如果所有电压都有了 复位神马的都有,电流一直上去 没有跳变 ,看下桥的工作条件  南桥坏的多

网友B:
没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补了 要重新开一次 你把CMOS上起 吧散热器上起 触发2.5安肯定有东西爆烫

网友:
联想工厂的。专家级。可以私聊。帮你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插电池就不会上到2.5A了吧。如果所有电压都有了 复位神马的都有,电流一直上去 没有跳变 ,看下桥的工作 ...

裸版测的,感谢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补了 要重新开一次 你把CMOS上起 吧散热器上起 触发2.5安肯定有东西爆烫

CPU 巨热,我用手安着没上散热器 是试过一次

网友C:
装上CPU看U5第一脚有电压不?

网友:
是不是有短路哦/。电流这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上CPU看U5第一脚有电压不?

这个脚有电压,能维持五  六的毫秒 ,之后掉了下来

网友(2016-06-05):
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