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上下分屏

楼主(2014-08-01):
刚换了灯管,开机上下分屏一半正常一半黑屏, 加信号后同样,求解决!!

网友:
正常处4分之3   黑屏处4分之1  上下分

网友:
灯管没换好  或者背光有问题

网友:
灯管在换一根新的吧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没换号好好把

网友A:
换灯管不小心,把屏搞坏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灯管不小心,把屏搞坏了

你说对了,我的天啊,乌鸦嘴啊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说对了,我的天啊,乌鸦嘴啊!!!!!!

换灯管不小心和细心很容易把屏换坏!希望大家永远不要有这样的第一次。细心而已能做到的!

网友:
就把这次教训当学费吧

网友:
没伤到玻璃的话还有救,当交学费吧

网友:
应该是屏幕坏了

网友:
一般局部不正常都是屏幕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