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昂达G43\D3 刚开始都不能触发 后来把CPU的从电源管理芯片拆了 就能触发 很果断的就换上了个从电源管理芯片  但是装真的CPU上去 一触发就掉电 不装CPU就能正常触发 我也换了很多个CPU还是一样的一触发就掉电 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加BD=CK组合  是不是RT8802A也坏了呢? 求助大神!!!!

网友:
先测测上下管吧   看上下管正常不?

网友:
瞬间检测看是不是哪里没出电。

网友A:
楼主的我前几天修的主板一样的现象,而且IC也是一样的。管子和IC都换了,还是没好,最后发现只要取了总线管子就不再断电了。确定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我前几天修的主板一样的现象,而且IC也是一样的。管子和IC都换了,还是没好,最后发现只要取了总线管 ...

看来应该是你说的SB坏了  我也是一样的的IC 上下管都换了  还是一样  又一块没救的板  桥我一般当料板处理  嘿嘿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我前几天修的主板一样的现象,而且IC也是一样的。管子和IC都换了,还是没好,最后发现只要取了总线管 ...

为什么取了总线的管子就好了就确定是南桥坏?不明白,指点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难道是南桥坏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