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 集显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大家进来看看

楼主(2014-08-01):
东芝笔记本M300  如图。板号:DAOTE1MB8FO    REV: F
客户说有时候可以碰运气能开机,但我拿 到手上一次也没有开机成功。拆机裸板,按下开机键,电流从000瞬跑到0.9几后,掉到000,有的时候掉到0.5左右。有的时候停在0.9几处,机子热了风扇就转,不热就不转,像正常机子一样。取下内存机子还是跑到0.9左右,可以肯定机子连内存都没有过,内存电压1.77V,
PLTRST#已经有3.3V的电压
机子就是没有CPURST#
北桥电压自己也全部测了一次,感觉电压都已经有了,就是时钟0.37左右,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,机子不掉电的时候去摸时钟芯片感觉有点发汤,但测了时钟的供电都有,他旁边的小电阻上也都有0.4V左右的电压,
现在是没有思路了,求大家指教一下现在怎样下手?

想刷个BIOS  在官网怎么也找不到这个M300的机型,有的求分享一份

补充内容 (2014-8-3 15:06):
此板已经确认是,CPURST#的问题,换了一块CPU 可以正常显示了,此时测量CPURST#为1.05V,断电再上电时又不能显示 了,怎么都不显示了,测CPURST#只有0.25V 左右,没有思路了,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吗

网友:
显卡 桥什么的

网友A:
另外可以光用裸板试试

网友B:
电容的滤波啊,BIOS刷下,论坛应该有的,这个机器有些年纪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容的滤波啊,BIOS刷下,论坛应该有的,这个机器有些年纪了

找不到BIOS,官网也下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另外可以光用裸板试试

电压都有了,就是没有CPUR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找不到BIOS,官网也下不了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57518-1-1.html这个是独显的,我也是在上面搜索的,你要用全文搜索这个,用百度搜索不行的,现在基地的百度搜索找不到想要的东西

网友:
时钟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D:
如果CPU复位都没有的话,我觉得刷BIOS也没什么用,你的CPU复位是多少V,

网友E:
具体查北桥 供电 时钟  以及南桥发送的PLT_RST

还有一些小信号之类的加焊下 北桥 或换个北桥试试~!

网友:
是BIOS 问题吧  ,。。

网友:
你应该查北桥,你那有内存不过的情况,CPU没有RST,应该是北桥没发出复位信号吧............

网友:
cpu座背后有NEC大电容吗

网友:
你内存供电1.77   不知道内存供电有没有PG啊?
CPU——RST最好示波器抓下看有没有瞬间抬高呢?

网友:
有电压没出吧  掉电应该是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具体查北桥 供电 时钟  以及南桥发送的PLT_RST

还有一些小信号之类的加焊下 北桥 或换个北桥试试~!

同意LZ的说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CPU复位都没有的话,我觉得刷BIOS也没什么用,你的CPU复位是多少V,

0V 没有电压

网友:
南桥已经发出了PLT_RST#,就是CPU没有收到CPURST#