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700开机显示掉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L700开机显示后掉电,换过大电容,还一样,是不是要刷BIOS

网友:
遇到一样情况 啊  有修过的指导下啊

网友:
是不是外设或者电源问题~~~

网友:
把温控芯片拆了 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并电容试试,说不定有惊喜哦。

网友:
电容已经换成六个330了,用的原装的适配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