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返修的G430 白屏

楼主(2014-08-01):
G430 白屏 拆机 通病 显卡边上两个显存  OK 装机拿走 第二天拿回来 老样子  显存招不到 本来是9300显卡 我找个 F31 8400 边上的显存 4个全换
老样子  客户着急  今天我还没装就拿走了  想想 其实有可能是显存频率不一致  !

又一个没修好的 一年到底有多少修不好的!

网友:
我也有好多修不好的,特别是能点亮的,如不认USB的,明知是南桥的问题就是不敢下手。

网友:
台台都能修好,也不可能

网友:
先加焊显卡试一下

网友A:
几乎每隔几天就又一个 两个修不好的 不过好在我们家有高手 能给我们擦屁股

网友:
SONYPCG_3C1T掉电维修

网友:
这年头,不好修的机子相当不少,胜败兵家常事,修机都的考虑成本时间和运气成分,没有哪个所有板都能修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几乎每隔几天就又一个 两个修不好的 不过好在我们家有高手 能给我们擦屁股

哈哈,那轻松多了,压力没那么大,你家那厉害师傅做多久了?技术到了什么程度呢?

网友:
不是修不好,关键是看看利润是多少?一般都是客户不愿意出钱的我才不修的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