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显示器 怪问题 真是多 显示器字体 画面微小抖动

楼主(2014-08-01):
      本来想上图片的  可是 拍不出来效果   就发文字 大家讨论下 到底是哪里出了  问题

                客户拿来显示器  没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过勘查  发现驱动板坏  于是乎就直接换掉了驱动板(客户比较急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过驱动板后  有画面显示了 而且  诈一看 也显示正常了 就给客户交差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是没过几天 客户就给又拿回来了  说画面抖动    于是打开机看看  开机一看正常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是在仔细一看  发现时字体有点稍微抖动  就像在自动调整那样 (没自动调整那么大动静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刚开始以为是分辨率没调好  可是当我把改调的都调了 还是不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乎  就又找了块驱动板换上  可是换上后效果依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乎就只剩下电源板了  就又找到块电源板给弄上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上电源板本想好了吧    可是 总是它奶奶的事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效果依旧  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难道是屏坏了 ??大家说说

网友A:
屏线和驱动程序,,,驱动板换新的问题不大

网友B:
把刷新率调75HZ试试。

网友C:
看看显示器连接线

网友D:
驱动板不匹配  在换个别的牌子的

网友E:
屏线清理试试,再测测屏逻辑板供电稳定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线和驱动程序,,,驱动板换新的问题不大

是呀  新的   刚换上是正常的  等上一会就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刷新率调75HZ试试。

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显示器连接线

vga  线很多都试了 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板不匹配  在换个别的牌子的

手上没有别的板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屏线清理试试,再测测屏逻辑板供电稳定不?

都换新的了  这个应该不存在     有点怀疑  灯管   我换下灯管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都换新的了  这个应该不存在     有点怀疑  灯管   我换下灯管试试

你提醒我了!灯管打火有这种可能!期待你的好消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驱动板不匹配  在换个别的牌子的

明天找个看看能找到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提醒我了!灯管打火有这种可能!期待你的好消息。

同一楼住的

网友:
不放心的话,订个原装驱动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