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>C.H61U V27>通电找不到集显

楼主(2014-08-01):
不上U,测VAXG有1.1V,上U,0V,通电喇叭,D.D.D三声,应该是提示没找到显卡,,2030的新U,用示波器测下管D极,有瞬间波型,感觉是保护了,测VGA口1.2.3脚对地阻值正常,刷了BIOS,无从下手了。

网友A:
显卡是集成在CPU里的 通过北桥到VGA接口,建议查一下有无断线和CPU座北桥是否空焊,加个独显也可以哦!

网友B:
检测卡显示什么代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是集成在CPU里的 通过北桥到VGA接口,建议查一下有无断线和CPU座北桥是否空焊,加个独显也可以哦!

加独显是可以,只是我想解决这个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卡显示什么代码

H61没有PCI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卡显示什么代码

这种板子不支持诊断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