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4H不触发

楼主(2014-08-01):
接一台华硕X44H笔记本,不触发,待机0.2,明显待机电流偏大,拆机,测3V 5V待机没有,待机电源芯片是RT8206A,一摸,好烫,这种情况一般是LDO电压拉低造成的,测7脚LDO电压2.2V,明显偏低,正常的应该是5V,把7脚的连线割开,通电再测7脚电压5V,问题很明显了,LDO连接线路短路,直接接个5V烧机,电流0.35,用手摸EC,微微发热,取掉ECIT8572E,再把7脚割开的线路接好,通电再测7脚的电压5V,找个EC换上,通电亮机,纵修完毕

网友:
楼主思路真清晰  请问楼主修这个问题用了多长时间啊 。

网友:
待机0.2A摸不出EC发热吗。

网友:
还有别的维修经验吗。给大家分享分享。我修本 总感觉自己思路不清晰找不到原因。

网友:
想这种不跑马的  。    一般改怎么修  ,,本人没有示波议。

网友:
像这种待机偏大的都是有短路

网友:
思路清晰不错,,

网友:
修的很快啊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X44H    不触发    待机 0.02    3  5v     有  不知道咋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