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网线做出的VGA线接DVI转VGA口不显示,接VGA显示

楼主(2014-08-01):
用网线做了一条VGA线,做法如下,网线中的8芯线焊接VGA针脚只焊7线的焊接方法: 35W电烙铁,松香,焊锡丝
123脚分别用用其中3根颜色分别焊接两头颜色对应。3
5678910脚用其中2根颜色并线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。 2
41112脚不接
13脚接网线中的其中一根颜色的线。1
14脚接网线中的其中一根颜色的线。1
15脚接网线中的其中一根颜色的线并和VGA插头外壳焊接。1
接在最常用的VGA口上显示正常,如果显卡带有DVI口,用DVI转VGA后,再用这条线就不显示,,或者是ATI的显卡,VGA口是用排线从显卡上引出的,用这条线,接显示器也不显示,
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13和14分别使用两组线,其中一根接信号,一根接地。另两组分别接RGB和GND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3和14分别使用两组线,其中一根接信号,一根接地。另两组分别接RGB和GND。

没看明白你的意思,能说的详细点吗

网友:
第13,14是HV信号,在好一点的VGA信号线中,HV都是带屏蔽的。估计是HV信号干扰严重的原因,你试一下,看有没有改变。

网友:
网线没屏蔽效果肯定不好

网友:
这条线直接接VGA口是没问题的,一点干扰没有,就是刚好这条线想用在戴尔的台式机上,显卡只有DVI口,没有VGA口,就是用了个DVI转VGA的转换器,再接的显示器,显示器就没信号了

网友A:
DVI有几种规格,如果带模拟输出的可以转。如果不带模拟,你接出来也不会显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VI有几种规格,如果带模拟输出的可以转。如果不带模拟,你接出来也不会显示的。

这个机器可以转的,用1.5米的市场买的成品线就可以,用上我做的 这条线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