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vgn-sz432n薄屏暗屏,手里有两台 ,不知怎么搞了

楼主(2014-08-01):
谁修过着样的机器,暗屏两台,屏换过,屏线换过,主板无图纸,不知道到怎么搞了,谁给个主意啊

网友:
无图确实不怎么好弄,,,只能测测屏接口附近的元器件,有些暗屏可是是CMOS电池引起的,恢复设置试试

网友:
什么问题也没有说

网友:
秒杀的板,,,

网友:
测屏线接口

网友:
查屏供电的的各个条件,有主供电19v,还有3.3v

网友:
成功解决,两台都是主板上的一块小的高压板坏了,一个断线,一个芯片烧了  换了 就好了  一块300大洋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