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计本维修

楼主(2014-08-01):
今天收了一台天逸200,公共端电压有,3v、5v也有,开关也没问题,就是不触发,垦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。谢谢!

网友:
查EC工作条件

网友:
看看 南桥32.768晶振
波形正常吗

网友:
老兄这种情况你应该先看看条件 泡泡上电时序就明白了。按着上电时序走一半,应该也就亮了。

网友:
直接查找LID#和ACIN这两个信号正常不~~要高电平才正常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