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0接硬盘掉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今天接到一台HP510开机电流到0.5左右掉电,拆机裸板测试显示了,心想可能是接触不好,装起来之后又是掉电,经过反复测试 结果为接硬盘掉电,接上硬盘掉电的时候1.5V电压没有出来 ,待机电压4.9V  3.3v。5V电压低了点,先换个待机芯片在说,在料板上找了一个51125 换上接硬盘测试  进系统OK      求大神指点下为什么5V电压偏低一点 其他一切是都正常  接硬盘会掉电  虽然机器弄好了 但原理还是不理解

网友:
应该是欠压保护!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

网友:
供电不足,带不动负载就保护了.

网友:
额  都不怎么明白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没???

网友:
硬盘没有问题啊  换芯片后都进系统正常使用了

网友:
新手过来学习一下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51125的内部出问题了.

网友:
额 我知道是内部出问题了  只是想知道原理

网友A:
待机偏低,肯定是带不起负载啊,硬盘就是由5V后继供电的,所以欠压保护了,这还要什么原理啊亲?

网友:
恩,我觉得怎么都不像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偏低,肯定是带不起负载啊,硬盘就是由5V后继供电的,所以欠压保护了,这还要什么原理啊亲?

恩  有道理   但是装其他的偶没有问题哦

网友:
起初我也感觉和待机芯片没有关系啊  可换上去就好  测试好几天都很稳定

网友:
芯片 有问题   带不了负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