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38 屏撕裂

楼主(2014-08-01):
屏撕裂 如图 换过u 内存换过屏 集显 做过单桥
ACER

网友:
直接换个桥试下。

网友:
屏线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都换的差不多了!屏线呢?

网友:
好像是屏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试试显存看看

网友:
屏线和屏,换了试试

网友:
显存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不是少换了屏线么!

网友:
显存、屏线。

网友:
换屏线试试吧。

网友:
LZ外接有没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显卡试试。。。
大神 别人是集显 不要光看图 看看内容吧

网友:
这种故障还没见过啊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吗

网友:
屏线换个没有

网友:
屏线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外接正常么?换屏线试试,或者时钟部分有问题

网友:
屏坏了吧 今天遇到半边竖条文的 时好时坏 是客户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