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3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cq43开机2分钟掉电,BIOS和扇热都没问题,谁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感觉还是散热问题,看看导管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CPU换过没有些机子刷不掉电的BIOS就OK了

网友:
山热觉得没问题后 就挨着换件吧  或者Bios  再不行就只有看供电了 麻烦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我这个是亮一下就掉电  刚开始来时是插电开关灯亮不触发,修触发后机器亮一下就灭了,坑啊  客户还着急

网友:
有没有人解决的啊。我遇到好几台了都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谁有140的权限啊我看到有人好像解决了。 解决方法 R374 对换 R373 Q20 对换到Q21 以前是南桥检测 换到Ec什么的我看不到我没权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