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20 不加电

楼主(2014-08-01):
DELL5420的机器,进水了,现在在系统供电只有3V,按开机没有反应
进水
DELL

网友:
啥情况你都没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助你啊????有公共点电压19V不?待机3V和5V有母???

网友:
3V有了,你就找5 V呀,不过我觉得吧,你首先要进行清理工作,哪里腐蚀了哪里清理干净加锡焊接好,然后开始找开机条件

网友:
问题都不详细,没法帮你

网友:
主要还是腐蚀的地方补线

网友:
刷了一个BIOS,5V就出来了,主板也就修好了,谢谢 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