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C 如何屏蔽休眠开关啊

楼主(2014-08-01):
一台Y460C暗屏 查了下开关上休眠是通病,开机的时候把开拔了就正常了,一个帖子上说,拆掉开关上的
三极管
就行了,可是我拆了还是暗屏,大哥们,如何搞啊,应该拆什么啊
暗屏
通病

网友:
你直接测一下LED屏的开启信号有没有再说

网友:
拆的是睡眠开关

网友:
j 是不是拆错了哦

网友:
一般拆了不会暗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