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序分析不对,维修走了弯路

楼主(2014-08-01):
今接修一台DELL N4110的本本,故障是点不亮,接可调电源,显示0.00,无待机,初步断定隔保或者待机电路问题.拆机检查,再通电,随便用笔打了主板上几个电容,发现有19V,说明隔保无问题,故障是待机,找来图纸直奔待机芯片, ,此芯片用的是RT8206,它和ISL6237是可以直接代换的,之前有听过大神饼哥的视频,对此芯片工作流程比较清楚,先一个一个的查吧.第一步先查供电3脚,由公共点提供,实测19V正常,然后公共点分压给4脚ONLDO,这也是正常的,当它正常后LDO7脚会输出线性5V,实测OK,5V上拉3V/5V_EN,在这里问题出现了,测得第27脚3V_EN有4.7V,而其14脚却无电压,心想这两个电压都是由5V上拉而来,为何一个正常一个没有呢,因为测其它电压都正常,当时断定此芯片肯定是坏了,果断的换之,结果还是一样的,心想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,难道它的5V_EN不是这么来的吗,再仔细查看了图纸,看看这个信号还去哪里了,来到这里 这里有个ALW_ON,顺着查,发现它是由EC发出来的, ,那首先EC要正常工作了才会发出5V的EN信号,看来刚开始就把时序给弄错了,错误的认为,只要是一样的芯片,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,殊不知不可能每块板子都是一样的设计,想到这,方向就明了,直接先查待机芯片输出有短路否,查了下3V电感PL11对地电阻120正常,后查5V电感PL10发现只有2欧,明显是短路了,为快速解决问题直接烧鸡,发现PC181短路 ,换上去,再开机,一切正常 ,此机维修由于没认真分析电路,导致走了些弯路,问题很简单,但再一次告诉我们,维修中要多分析多想,不要盲目的动手,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

网友:
维修中走弯路是在所难免的!能修好就行,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吗。

网友:
如果先测3V5V出了没有是不是可以缩短维修时间呢?

网友A:
呵呵的确是走了弯路了,如果是我来修的话,正常维修思路哇,打各大电感阻值先撤~~这个真不能少,要养成这种习惯,有时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差了这半分钟的时候而走了大弯路喽~来顶顶你帖子~

网友:
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的确是走了弯路了,如果是我来修的话,正常维修思路哇,打各大电感阻值撤~~这个真不能少,要 ...

说的对 大电感阻值是必须的啊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手里也正好有一个不触发的本本,待机芯片差不多,不出3、5V,我也在想是不是这个本本要触发后才出3、5V的?

网友:
人才,都不先打一下电感的组织先

网友:
多多碰壁    下次修机子就快很多

网友:
多了 就会盲修了

网友:
还真是简单啊 白来的钱 不过楼主的头像确实让我笑了

网友:
SONYPCG_3C1T掉电维修

网友:
这是个常识问题吧,感觉楼主修机太赶时间了,所以。。

网友:
是的 小走了几步弯路,搞好就是知道表扬的

网友:
除了羡慕你我还能说什么呢?如果你是个女的,我一定毫不犹豫的爱上你,

网友:
这次走湾路了,下次就不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