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v 5V正常 开机灯亮 电流不跳变

楼主(2014-08-01):
神舟uv20 开机灯亮 电流不跳变  51125有3V 5V输出 所有工作条件都正常   差上电 23脚5V电压就出来了  完全没有思路   求指点  机器有时候是正常开机使用的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没

网友:
  南桥电路有问题没

网友:
3V和5V是不是没切换出去?

网友:
开机灯亮 电流不跳变?那电流到底是多少?

网友:
LZ说清楚点啊,这样子我们都没思路

网友:
开机灯亮  待机0.01  开机后待机还是0.01   其它都没有电压  首先是51125旁边少两个电阻 问到淘宝卖主板的把电阻补上去 换了待机芯片  开机后 灯亮 电流在0.01过6秒左右开始跳 到开机正常    测了好几次都正常   过了半小时再测  就出现前面的情况了

网友:
现在插上适配器21125 23脚的PG信号就出来了  3V 5V 正常    按开机键 灯亮  但电流持续在0.01不跳变  其它电压都没有

网友:
刚刚换回原来的待机芯片 又好可以开机    过几分钟又不行   待机芯片在南桥后面  是不换芯片的把南桥也加热了就行了   先干南桥看看

网友:
楼主的学习精神可嘉,但是也不能盲目乱修啊,对着上电时序来修哇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