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AMD一体机卡logo!!!

楼主(2014-08-01):
dell w03b amd240机器卡logo!!!!
卡LOGO

网友:
清电子 刷程序 看USB

网友:
查硬盘,内存,SB........

网友:
看看BIOS 刷了应该能好

网友:
卡LOGO的问题太多。。先测试外设。。。比如网卡 摄像头这些

网友:
COMS放电,刷BIOS,不行拔外设吧

网友:
毛病不好弄

网友:
最好说下你修过什么地方处理过哪里 便于他人指点

网友:
外设都拔了 也不行 明天把网卡声卡拔了试试 再不行 就干桥!!!

网友:
去除外设 ,BIOS 进pe看下,拔出网卡,sd卡芯片 ,声卡 PCI的设备,不行就换南桥,祝君好运

网友:
你最好裸板打下usb的阻值,然后裸板开机,还卡就直接干桥

网友:
根据我的维修经验 卡LOGO多数是声卡坏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