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液晶显示器维修之点滴成金(大虾可掠过)

楼主(2014-08-01):
液晶显示器主要包括:1: 电源板     2:高压板--LCD(升压板--LED)     3:驱动板(数字板)    4:液晶屏      5:外壳等。

当然也可以简化分为  :1:电源部分(供电部分)     2:背光部分(由LCD或LED提供)      3:驱动板(主要是模数转换和控制)     4:液晶屏(显示部分)

可修的地方有:电源板      高压板--LCD(升压板--LED)     驱动板(数字板)      和部分的屏上的电路。

网友A:
还有按键板!很多问题的原凶。

网友B:
怎么不说玻璃飞线?

网友:
怎么不说详细点

网友C:
这么强的版主!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按键板!很多问题的原凶。

是的!按键板--特别是按键板上的按键非常爱坏。按键不灵了!菜单乱跳了!   就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不说玻璃飞线?

呵呵!你真逗。     奇思妙想!论坛有你更精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强的版主!!~

这么强的回音!!~      你会吓到我的!很高兴认识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