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 屏闪

楼主(2014-08-01):
联想E420的机器,有时屏闪,黑屏显示黑屏再显示,有时很久出现一次,有时连续出现很多次,换过屏,换进系统供电芯片95280.无从下手了,

网友:
那你测屏供电正常吗?不正常查供电呀,正常换屏试试

网友:
是带小尾巴的屏吗?

网友:
有的是CPU问题哟注意今天我都遇到一台

网友:
CPU?我还没有遇到过,可惜,机器客人拿走了,要不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弄呀

网友A:
转换3,3的那管有问题,我都碰到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转换3,3的那管有问题,我都碰到好多了

是屏供电转换的3.3V那管吗

网友:
客户等不及了,有时就是,客户催得紧,但故障又不能马上确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