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C600D-T36B不触发!!

楼主(2014-08-01):
客户的机器去年过来时是不触发,今年4月份拿过来也是不触发,今天也是不触发,问题都一样是电容坏了引起的短路,然后隔离保护了~~这机器怎么老是坏电容~上图

网友A:
坏得好啊~~呵呵给你送钱来还不好啊??反正都过保了没关系~如果客户不耐烦了直接跟客户说板子很不稳定直接换板就行了~主动权还不掌握在你手里啊~

网友B:
电容耐压不够或散热不好呗!

网友C:
感觉有问题的都拆掉

网友:
学习的到位,维修思路明确,不错

网友D:
仔细看一下那些电容,看还有没有电容裂痕了,一般电容坏了用肉眼是能看出来的

网友E:
这种坏机子  不是对维修员来说是好事

网友F:
大短的修的爽啊,烧机大法

网友G:
你这应该说是短路比较合适点吧。目测应该是19V滤波电容

网友H:
也学一下 下次可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

网友I:
L700也遇到过 5V电容短路 保护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坏得好啊~~呵呵给你送钱来还不好啊??反正都过保了没关系~如果客户不耐烦了直接跟客户说板子很不稳定直接 ...

客户到是很好说话的我也收的便宜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耐压不够或散热不好呗!

这机器曾近一天来了两个都是电容的问题,估计是设计有问题要么就是使用的元器件有质量问题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有问题的都拆掉

拆掉懒得补啊~哈哈下次坏了再说呗~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短路就是送钱来了

那是啊~但是我比较心软收的便宜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仔细看一下那些电容,看还有没有电容裂痕了,一般电容坏了用肉眼是能看出来的

这几次遇到的都不好看,烧坏的痕迹都在下面,要去掉才能看见 我是烧出来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L700也遇到过 5V电容短路 保护了、

我发现东芝坏电容的还是比较多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也学一下 下次可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

这都是小问题~只是坏的频率有点高所以发图感慨一下~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这应该说是短路比较合适点吧。目测应该是19V滤波电容

就是短路哦~待机0.004,隔离保护~19V滤波短路~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大短的修的爽啊,烧机大法

同感,就是烧出来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坏机子  不是对维修员来说是好事

捡便宜了嘛·~~~哈哈~

网友K:
不补也可以吧  我一般也都不补

网友L:
唉,这机器就是给楼主送钱的

网友M:
哎 我怎么遇不到啊今天我遇到的是装壳都能装的掉电郁闷死了

网友N:
应该还是电容原件本身质量问题

网友O:
送钱机器。。。

网友P:
这是通病,以后多记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不补也可以吧  我一般也都不补

客户在的时候就补上,不在酒不补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是通病,以后多记住

可能算是通病吧~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应该还是电容原件本身质量问题

修了好多东芝笔记本好多都是电容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送钱机器。。。

一次150很爽哦~

网友Q:
引用 网友M:
哎 我怎么遇不到啊今天我遇到的是装壳都能装的掉电郁闷死了

没装好,或者是哪里有短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唉,这机器就是给楼主送钱的

送了450了~~呵呵~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没装好,或者是哪里有短路,

不是没装好   我换了号几个bios   都不行 结果我把电池装上就好了  也不掉电了      弄的我一头雾水   就这样的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