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785G主板,不开机,取下一个芝麻管就可以开机了。。

楼主(2014-08-01):
这件事十分的奇怪。。这个是个小三极管,在内存帝边连接在PWM 8脚芯片上的。。
一脚是接地,一脚是4.0多V的电压另一头到CPU边上的小三极管上的。
反正能用,就没有理它了。。。

网友:
估计是PWM芯片的EN控制吧?

网友:
技嘉也有取下一个芝麻管就可以开机了

网友:
这算是流水贴吗      无图无内容无技术

网友:
配上图片就好了    这文字描述太过简单

网友A:
谁能解析一下,芝麻管是什么东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谁能解析一下,芝麻管是什么东东

就是有人把小的三极管,或者场馆,叫做芝麻管,因为小嘛

网友:
这帖子。。。。无语了。要不你说是起到什么作用的也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