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亮度低,不花屏,如下图请教哪的问题

楼主(2014-08-01):
一张正常显卡图片,一张有问题也就是亮度低的显卡,请问亮度低是哪的问题,2张图片为的是大家好比较下。

网友A:
DOS下显示怎么样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OS下显示怎么样,,

也是这个样子

网友B:
这个好像不像亮度底吧,好像是有点偏色吧,你进系统看看颜色正常不 。

网友:
如果颜色不正常不是纯白色的话就是缺一种颜色,三基色坏了。

网友A:
好像是缺少红色,偏兰色

网友:
用软件测试显卡是否缺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不像亮度底吧,好像是有点偏色吧,你进系统看看颜色正常不 。

进系统也是偏色,没有纯白色,。核心也加焊了,也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缺少红色,偏兰色

是缺色,VGA接口阻值也正常啊

网友:
缺色。少红色。  修好就行了。

网友:
rgb的3个电阻阻值都一样的吗?

网友:
rgb的3个电阻阻值都一样,主芯片有可能坏

网友:
谢谢大家,刚刚修好了,是75欧姆电阻虚焊。再次感谢帮忙分析的朋友,有了你们相信很多问题都会得到满意的解答

网友:
这个应该大部分芯片坏了,  这是缺色,

网友:
进系统看看颜色,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三基色的测量多了就比较好找到问题点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有点偏色哦 如果是亮度低的话 可能就是GPU下一个调亮度的电阻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