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插电脑360提示杀毒后 u盘 excel打不开

楼主(2014-08-01):
360杀毒后excel打不开 在隔离区恢复也不行 看的到那个excel打开提示 (该文件只能读 或者要访问的位置只能读的 或者文件所在服务器没有响应)
电脑

网友:
360杀毒根本不行,,,

网友:
这还真没碰到过。用office恢复软件试试,可以用easyrecover试下,应该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试过了恢复不了

网友:
把源文件不要动,把360杀毒退出,再把OFFICE重装一下试试,再打开源文件的excel。

网友:
你换台机器看看行不行,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楼主。

网友:
看看文件本身的后缀有没有变化啥的

网友:
楼主,是不是中了宏病毒,被360杀了,文件就 打不开了,里面的宏被破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