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闪烁

楼主(2014-08-01):
到手一台笔记本,屏幕闪烁,测试屏幕供电电压有0-10V的变化,这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:
先确定是供电问题还是屏电路有短路的,屏线接触?

网友:
电压不稳啊 还是换个屏试试看啊

网友:
,测试屏幕供电电压有0-10V的变化??
排除屏 屏线 的问题就查下主板的问题,查下为啥电压跳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