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AX 开机018

楼主(2014-08-01):
待机0.012 开机 0.018  3V 5V 正常 EC  2个BIOS 都换 依旧 不知如何查了

网友A:
开机到 018?按着时序查
看看 SLP_S3#/S4# 发出来了 后续电压有没有打开   这个机器有时序

网友:
谢谢版主指教 我来查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到 018?按着时序查
看看 SLP_S3#/S4# 发出来了 后续电压有没有打开   这个机器有时序

SLP -S3# S4# 没电压

网友B:
SLP_3# SLP_4#出来没有啊...不行换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LP_3# SLP_4#出来没有啊...不行换南桥

开机到018 SLP_3# SLP_4# 没出来

网友:
HM 65南桥 准备换个

网友:
的却写的不错哦

网友:
都是些什么人阿,图纸都不看直接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