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认显卡!求大神指点!我已经没思路了!

楼主(2014-08-01):
9600gt战神版!不认卡!有核心电压供电!有显存供电!测试核心没问题!时钟也有电压!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检测什么!求指点指点!麻烦告诉一下要什么条件下才能识别到显卡!

网友:
我看到那个书上说还要测量有没有5V!那个5V供电是供哪里的!我只知道5v是供给数模转换电路的!没有他也可以识别到显卡啊!只是没显示而已!

网友A:
这种盈通的战神查下bios掉了没。

网友B:
看看显卡金手指旁边电容有掉的没有,主芯片开焊也有可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盈通的战神查下bios掉了没。

BIOS!没掉啊!不可能掉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显卡金手指旁边电容有掉的没有,主芯片开焊也有可能

32个!一个不漏!我测了32条总线!二极体一致!没问题!

网友:
nvflash -v试试

网友:
修显卡我也只会这几招了,诶没办法啊。

网友C:
显卡供电,时钟,阻值,有什么测了要不能确定是好的,最好有示波器把供电时钟,复位打一遍

网友D:
代码走多少,是不是一长两短哦,如果是换门电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代码走多少,是不是一长两短哦,如果是换门电路

我说都识别不了显卡!门电路不影响显卡被识别吧!门电路是DAC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供电,时钟,阻值,有什么测了要不能确定是好的,最好有示波器把供电时钟,复位打一遍

核心1.2左右!显存2V左右!我这个显卡有独立供电的!显卡的总线阻止我也量了!没问题!也没有掉件!时钟有电压!不过我没有示波器!不知道起振没有!复位那个怎么测量!

网友:
哈哈  两声短响,然后继续跑码啊?

网友F:
尼玛核心就显存 核心供电就工作了啊?  这卡 你查有个BD-XX的6脚IC是个PWM驱动2个MOS管  那2管位置在560UF电容上面,就看那560UF电容有没电压就行了 没有就到淘宝去买个BD-XX那6脚IC换了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我说都识别不了显卡!门电路不影响显卡被识别吧!门电路是DAC吧!

什么是DAC?什么又是门电路? 麻烦搞清楚

网友:
金手指旁边16对电容的阻值正常吗?有没有掉件,都正常就加焊下主芯片

网友:
检查过主板和显卡的数据线吗 电容有掉了的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尼玛核心就显存 核心供电就工作了啊?  这卡 你查有个BD-XX的6脚IC是个PWM驱动2个MOS管  那2管位置在560UF ...

那个560没电压!但那个IC不是BD-XX是BN-XX的!而且是四边有脚6个脚的!应该是这个IC吧!这个IC从别的显卡拆过来行不行的!型号可能不对!但脚位是一样的!可以对换吗?

补充内容 (2014-8-11 16:13):
请问那个电容是几伏电压的啊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什么是DAC?什么又是门电路? 麻烦搞清楚

我说门电路是数模转换电路的一部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说门电路是数模转换电路的一部分!

尼玛,数模转换是门电路在起作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尼玛核心就显存 核心供电就工作了啊?  这卡 你查有个BD-XX的6脚IC是个PWM驱动2个MOS管  那2管位置在560UF ...

CD-XX 6脚线性供电IC 驱动2只N管做1.15供电,转换来源显存2,0V!

网友:
貌似故障有点邪,复位正常吗,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看的

网友:
显卡修到这个程度就会有瓶颈了,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