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E1-421,板号ZQZ雷击修复。

楼主(2014-08-03):
最近都在忙维修忙赚钱,总是看帖,很少发帖,今天刚好碰到一个AMD时序上的问题,和大家分享下。
宏基E1-421,板号ZQZ,雷击,上电大短,检测后初步发现网卡坏,EC坏,换之,测试EC的全部条件,正常, 按下开关,按照时序,DNBSWON#应该会有高低高的跳变,但是这个板子DNBSWON#待机下一直是低电平的,按下开关跳变成高电平,一下又低了,新换的EC,难道EC坏了,再换一个也是一样, 难道时序是错的,有AC IN,DNBSWON#就会高电平,刷了BIOS依旧,难道工厂图纸时序写错了,看了看图纸,DNBSWON#的信号EC直接到桥,没有门电路转换,断开入桥的线路测量,也是一样 忘记标注出断线位置了,知道可以啦,按开机就高电平一下掉,不按就低,由于条件都正常了,两个疑问,一个是DNBSWON#,一个是桥不出S5,S3信号,主板超薄的,还是抓抓EC的波先再确定换不换桥吧,一抓才知道DNBSWON# 在待机状态下是低电平的 ,图纸上是错误的,图是换了桥后补拍的,可以大方换桥了,换了之后,上机修复 装后系统后,发现声卡也坏了,屏幕偶尔跳,检测适配器有时检测到,有时检测不到,再修,换了PQ1正常 。雷击烧一片啊,运气好在外围没事。整机修复,CPU是焊接上去了,要不还真换板咯。

网友:
图纸真是搞死人啊

网友A:
s5电压起来之前,DNBSWON#处于无效状态,具体看我们课本灰色部分。
南桥都没有待机电压,当然DNBSWON#不会有电压了。。。常识问题。不要过于依赖并责怪图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5电压起来之前,DNBSWON#处于无效状态,具体看我们课本灰色部分。
南桥都没有待机电压,当然DNBSWON#不会 ...

多谢月饼老师指点,太懒了,基础不扎实,惭愧。

网友:
雷击的板子好修啊。

网友:
楼主DNBSWON# 波形抓的很漂亮。

网友:
楼主幸苦了,你是我们的榜样

网友:
呵呵。。受教了了。原来这种原因。。。

网友B:
哎我也遇到台这机,雷击的,网卡线路都烧路出来了,桥坏了,EC主供电,复位,+3VPCU过来的板层烧断路了飞线过去,按开关有跳变不触发没修起退了。技术不过关啊。

网友:
给力呀,楼主,学习了,真好

网友:
很多新机器现在都是待机南桥开关是低电平,上电以后高电平的,但绝对的是EC开关基本上没遇见待机低电平上电高电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哎我也遇到台这机,雷击的,网卡线路都烧路出来了,桥坏了,EC主供电,复位,+3VPCU过来的板层烧断路了飞线 ...

+3VPCU过来的板层烧断路了飞线过去,按开关有跳变不触发,楼主这里可以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或直接更换EC试下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一般雷击我都怕,坏的多。

网友:
值得学习,我有一块ACER E-471G 主板也是被雷击了,我缺搞不好。。技术不好,一定要去迅维实地去学习

网友:
雷击的机器不好修。特别那个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