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926QF D2代换问题

楼主(2014-08-01):
KB926QF D2能不能用D3或E0代换? 手里只有这两个
问题

网友:
D2 D3 E0 在使用中有区别 最好不要代换
一般都是同型号的替换 要是非得代换 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可以跟C0完美代换 催的急的话换上去试试吧

网友:
同型号代换吧

网友:
我看有人说和d3能换 有换过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