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进水无待机维修。(坚持每日一贴,来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)

楼主(2014-08-01):
今天修到一台联想G470进水机子板子型号:LA-6751P,进水不是很严重。就待机芯片旁边有点小腐蚀。 用洗板水洗干净,打各大电感,PWM电路上的MOS管都正常,
上电无待机电流,待机芯片是RT8205,测+5VALW,+3VALW没有。在测VL.+3VLP,也没有。没有待机供电就按待机芯片的时序来修吧,测量16脚VIN,19V,
测REF3脚2V正常,测EN13脚无电压,(这个时候心里美滋滋的,自以为问题找到了,其实不然,接着看) EN 是B+经过PR412,PR413两个电阻分压而来,测PR412电阻阻值无穷大PR413正常跟换PR412,在测EN还是没电压,测PR412接B+一端无电压,这个时候脑袋开始乱,心想不可能啊VIN都有电压了说明B+也应该正常了呀,(然后又跑到保护隔离哪里量测,测来测来测去一切正常)这个时候灵感一闪昨天还修了一台进水断线的是不是这台也断线了。立马飞跟线过去,VL.+3VLP立马杀出来了,一看电源怎么还是没有待机,,测+5VALW,+3VALW没有。(这时候心里在说脏话)再去量开启PWM供电1、6脚为0V,看来又是EN没有。那就慢慢查吧看看条件好像是VS经过两电阻分压控制PQ407导通拉低VL使PQ405截止,让1、6脚悬空开启PWM3、5V,还受控于ACPRN和MAINPWON这两个信号, 测PQ407脚没电压(也就是控制极),测ACPRN为低正常VS19V正常两个电阻阻值也正常也没有看到断线,(抽了根烟,心里有点小纠结)难道是PQ407坏了拆掉量下是好的,在打下PQ407焊盘的控制极为0.看来是那里有短路呀。这个地方短路不好烧机呀,那就一个一个的拆吧,(边拆边测)拆掉PQ406和PC421还短 ,查到这里没有什么头绪了,看了下就只有一个MAINPWON这个信号没查了,看了下这个信号去了8腿的小芯片PU201拆掉在打值万用表不响了一看值500多看来就是他坏了,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,跑去问下师傅这个芯片,才知道这个芯片是温控,可以不装(开来在基地学的慢的用送回去了)。插上电源有待机了在去测下3、5V 也正常了装上开关触发电流立马往上爬,亮机 ,修复成功。(下班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整理出来的资料头绪和描叙)

网友:
补一张拆掉芯片位置图

网友A:
开启信号没电压   其实先打打值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启信号没电压   其实先打打值

呵呵那时候修得都忘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那时候修得都忘记了

个人习惯吧    我都是这样的

网友C:
楼主,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,好不好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,好不好用啊

我师傅的,觉得还行,基地也是这种

网友D:
真心佩服维修完以后可以发帖出来的  维客,

网友E:
羡慕有个会示波器的 师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真心佩服维修完以后可以发帖出来的  维客,

发帖只是为了回想下今天维修记录,这样可以来提升自己的维修水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羡慕有个会示波器的 师傅

在基地也有教示波器使用呀。

网友F:
楼主的万用表 和我的一样耶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万用表 和我的一样耶

这你也能发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基地也有教示波器使用呀。

羡慕你有个会示波器的师傅   随时能问

网友:
修得不错呀,思路很好呀~~今天我休息,没机修,所以没帖子发!!!!!!!!我都不会用波波啊~~~教教俺~~

网友:
必须赞一个,你厉害,估计你师傅更厉害了

网友G:
测PQ472, 我好像没找到在图纸没找到,MAINPWON在仁宝基本是温控控制,你可以拆那0电阻,来判断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测PQ472, 我好像没找到在图纸没找到,MAINPWON在仁宝基本是温控控制,你可以拆那0电阻,来判断,
...

打错字了PQ407

网友:
我帮你改一下吧, 每日一帖没必要,没那个精力啊,帮你加点分把,要精华就要累死人的额,

网友:
感谢楼主把维修经验共享帮助我们这些小白!谢谢!

网友:
维修完了整理记录很好印象深刻。我也有这个习惯

网友:
厉害啊,技术这么牛。。

网友:
这个太牛了,要是我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楼主修得不错   很好   主要是思路

网友:
这机器还挺有难度的

网友H:
可以看出你师傅一定是个高手

网友:
能努力自己去修机就行了  发帖太累了

网友:
修机器 很多时候都是靠思路啊  , 能把思路整理的这么清楚 , 厉害

网友:
楼主理论很给力啊学习了,牛

网友:
爱上时间,你发的精华帖也很牛学习啦,都是大神

网友:
还是把温控芯片装上吧,因为我接手的本本十有八九都是CPU散热出风口堵,内热会出问题的。

网友:
讯维的加油团果然强大,讯维学员发的经验贴基本都是精华

网友:
学习了,每日一贴,每日一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以看出你师傅一定是个高手

必须的,他一天下来不知道秒杀多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学习了  修的真好  什么时侯能达到这种水平高兴死了

我也刚从迅维毕业,主要是找到了一个实习好的的地方,问师傅他都告诉我,不然我也没有那么快的进步。

网友:
到底什么问题  晕晕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维修经验

网友:
你的精神真不错

网友:
秒杀 好犀利

网友:
又是一个爱进水的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你的问题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去迅维学习下?
基础太差有底子再去基地,这最基本的问题请教一下应该没问题啊

网友:
搞,修好了

网友:
支持楼主,我又长见识了

网友:
补一定非要到基地去学子 你要你想做,就会在维修中发先不会的。到论坛中去看学习。和基地效果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,谢啦。收获深浅啊

网友:
楼主 说的蛮好的 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上面没有元器件位置,只有图纸楼主修的时候肯定跑线很痛苦吧,技术真的很好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LZ对电路分析的很透彻啊,谢谢分享经验。

网友:
个会示波器的师傅 随时能问

网友:
维修经验很重要 慢慢积累

网友:
描述的还是狠清楚的,就是走了挺多弯路
龙001
还望你多多指教,好让我下次少走弯路。
详情

网友:
感谢楼主把维修经验共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