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G31TM9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14-08-01):
精英G31TM9,能触发不跑码,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就灭应该正常,设备准备好灯不亮。上假负载,内存供电1.8正常,CPU核心电压只有0.3V,上管D12V正常,G极0.3V,S0.3V,请教大家下面要查什么地方?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+RT9605B

网友:
CPU电压没那么低的, 你是上真U测试的,

网友:
上真U1.27V,应该正常,那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要刷BIOS吗?这电脑是原来是近几天有时死机,最后开不了机,拆开看CPU风扇不转

网友:
1.27是不是低了点

网友A:
cpu1.27V正常,上灯座看有没有虚焊,查cpurst#信号有没有,还有cpuclk,mchclk,都正常打帧周期有没有波形,bios片选波形

网友B:
CPU VTT 对地阻值为1,可能断线了,请问这个电压由哪路提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1.27V正常,上灯座看有没有虚焊,查cpurst#信号有没有,还有cpuclk,mchclk,都正常打帧周期有没有波形 ...

CPU复位1.19V,pic-e  A13 A14 0.4V

网友:
VTT.   1.2    总线提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 VTT 对地阻值为1,可能断线了,请问这个电压由哪路提供?

同意楼下的观点,这个电压是总线1.2V供电那边提供的,没有CPUVTT电压,是不会产生CPU核心供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