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清零

楼主(2014-08-01):
硬盘清零 软件怎么使用?

网友:
这问的太泛,百度吧。

网友:
真正的硬盘清零要用专业的工具,MHDD可以擦除,L-FORMAT可以低格

网友:
这个没法回答呀。很多工具都可以的,就看你到底想干啥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说的对呀,这个太广了,一般用MHDD的比较多。

网友:
DM就有清零啊!!!!!!!